什么是3IN1 4IN1??

楼主(2009-07-01):
什么是3IN1 4IN1?? 如题···请各位高手解释下··小弟很想学···

网友:
一般包含如下内容:电调、混控、陀螺仪、接收机

网友A:
接收机,调速器,陀螺仪

网友B:
四合一是:陀螺仪,混控,电调,接收机
三合一是:陀螺仪,电调,接收机
新手要组装这么一堆单独的元件是件很头痛的事情。。。所以 4 in 1或者3 in 1这种形式对于新手来说是个很不错的入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