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悬停尾巴慢速向右飘

楼主(2009-07-01):
450悬停尾巴慢速向右飘,陀螺401,尾舵md922,天9控。感度和中立点都调过了,不管用。还把尾推和皮带换新的了,基本没有虚位了,但还是老样子。是不是401都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先在非锁尾状态把尾巴调整好(不漂),然后调整感度。

网友B:
“非锁尾状态把尾巴调整好”,我的感觉是不用那么麻烦,适当的调一下就可以了。
主要要解决
1、尾巴的虚位问题
2、尾巴的震动问题(这个有时候会忽略,看看尾舵机到尾波箱的连杆,是否震动的比较厉害,可以拆掉大桨原地试一下)
3、转速问题(油门和螺距的配合),要保证悬停时超过一定的转速

网友B:
还有陀螺仪的感度和尾舵的行程问题

网友C:
转速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向老金请教了,感觉是头速不够,找时间调整以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