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电池的固定

楼主(2009-07-01):
450电池的固定,有很多种方法,像用魔术带粘、用橡皮筋绑。

但是,众所周知,电池位置只要有一点变化,450机身的重心就会发生变化,悬停就不可能了.重心一乱,你就需要通过Sub Trim(舵机微调),对升降舵(Elev)进行细微的调节。否则,电池靠前了,你就要不停地打前后舵才能悬停;电池靠偏了,你就要不停地打副翼舵才能悬停。

请问大家是怎么固定电池,以保已经调好的重心不发生紊乱的?这需要电池位置始终十分精确,这对悬停非常重要啊。

请有经验的同学发表一下:)

网友:
魔术贴+绑带.

网友:
LS正解  只要不晃动就OK了

网友:
偏移点你是感觉不出的

网友:
重心一乱,你就需要通过Sub Trim(舵机微调),对升降舵(Elev)进行细微的调节

不用这样吧,SUB TRIM是调舵机水平的,调好就不用动的啊

网友:
真想四平八稳不用修正只能加平衡仪

网友:
3M的魔术贴.

网友A:
10g以内的重量差别对450来说基本上不会改变重心,超过了可以适当调整电池的前后位置来平衡,另外尽量不要使用调整倾斜盘的方法来调整悬停的稳定,因为正飞调整好了倒飞就更加偏的厉害,尽量通过调整重心来改善悬停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g以内的重量差别对450来说基本上不会改变重心,超过了可以适当调整电池的前后位置来平衡,另外尽量不要使用调整倾斜盘的方法来调整悬停的稳定,因为正飞调整好了倒飞就更加偏的厉害,尽量通过调整重心来改善悬停的 ...

这个回复比较明确。我的观点也是尽可能通过调整重新改善悬停。
由于电池是直升机上最重的拆卸部件,而且必须经常更换,所以,我想还是要有办法把电池精确地固定在某一个位置才好。考虑把450电池托架改装一下,比如做成槽型,令它不能自由窜动。

网友:
那就要求使用的电池都是一样的大小尺寸?呵呵,不太现实。

网友B:
用橡皮筋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橡皮筋绑

这个办法想过,但固定肯定不够牢靠。

网友:
用粗大的橡皮筋绑,一定沒問題,還可以很方便調重心

网友C:
可以这样——

先用魔术扎带临时固定电池,然后再调整重心确定电池的前后位置,用记号笔在电池和电池架上画一条竖线以便将来对齐时用。

然后将魔术贴剪下合适的长度公母对合,先粘在电池架上,然后揭下上面的保护纸,将电池按照刚才画好的竖线对齐后按在魔术贴上。
这样以后每次按魔术贴边线对齐的方式安装电池,即可保证重心位置正确。

每块电池都这样做,可保证不同大小的电池都在正确的位置。

————不过个人认为没什么必要,我从未如此做过,都是电池安上就飞了,没感觉到有什么影响。

网友:
电池确实有影响,调整好了飞机在空中确实好飞了,如果手头有不同品牌电池重量就不一样了。我平常是差不多装好电池位置后,飞机起飞离地1米左右看飞机偏向哪边再用微调一二格,微调调一点点应该不影响飞行吧

楼主:
值得学习,谢谢!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

先用魔术扎带临时固定电池,然后再调整重心确定电池的前后位置,用记号笔在电池和电池架上画一条竖线以便将来对齐时用。

然后将魔术贴剪下合适的长度公母对合,先粘在电池架上,然后揭下上面的保 ...

网友:
我用女孩子扎头发用的橡皮筋固定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