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12FG 2.4G只能用昂原厂接收吗?原厂的太贵了啊。。

楼主(2009-07-01):
问下,12FG   2.4G只能用昂原厂接收吗?原厂的太贵了啊。。
我想买个便宜点的副厂接收,不知道哪有,8通就行

网友:
除了jr可以和spektrum的接收机通用,其它所有2.4都只有“原厂”的

网友:
这个是问题啊FUTABA的接收贵,还好我的DX7的接收要便宜点

网友:
可以买spektrum的DM8高频头然后就可以用spektrum的接收机了

网友:
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assan的不能用吗

网友:
本末倒置,别人本来就是2.4g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