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否太重

楼主(2009-07-01):
好小子四通约450克,去掉
电池
约350克,是否太重了。请教高手。电池是7.4v 2000ma的。

网友A:
我的起飞重量是503克。一样飞得很爽。

网友B:
不重。。一样飞。一定要把桨的振动消除。。。。
手投全油门扔。。。
重心调节点。主翼的碳纤维杆上。。。
调成中心微抬就可以了。

网友A:
只要动力强,木板都可以飞翔。

网友B:
和我做出来的飞机一样的重。。。。重的一B。。现在飞的想死。

网友C:
我的好像是550的样子 哈哈。。。。很好飞的 可能你的重心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