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赛斯纳能飞吗?

楼主(2009-07-01):
前几天买的赛斯纳组装好了不敢去飞    空机350克,机展120厘米,机长可能是90左右吧,2200  20C 3S 电池175克. 4个9克舵机,好赢40A电调,新西达2212 1400KV电机,不知道用什么将 现在手里有8040和9050的 用那个比较好.  6EXHP控, 谢谢高人指点

图片

图片

电池放在前面了.配重

电池放在前面了.配重

图片

配重着样子

配重着样子

图片

网友:
机头轻了点,电池再往前放

楼主:
将用什么样的比较合适

网友:
这是河南的敏定兄做的塞斯纳,我飞过,很好飞,载重大,极其稳定!
用8035或7060的桨。

网友A:
新西达2212 1400KV电机 配9050的浆 拉力最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西达2212 1400KV电机 配9050的浆 拉力最大!~

3S下最大上8寸,上9050通常会冒烟。

楼主:
我现在手里就8040和9050的那个能用: 比较好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手里就8040和9050的那个能用: 比较好 谢谢大家

3S电池用8040,2S电池用9050,不过建议前者,后者拉力可能会不够。

网友:
这飞机好飞,MD的,机头稍微再重点。

楼主:
汗, 上一个赛斯纳 飞起来后失控啦, 着个飞机也不敢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西达2212 1400KV电机 配9050的浆 拉力最大!~

按你的配置拍个视频来学习一下先~~~~看看这个电机用9050的拉力最大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S下最大上8寸,上9050通常会冒烟。

3s电池,9060浆,照样爽飞
不过我用的是kv1000的xxd

网友:
新西达2212 1400KV电机,7.4V用9047和1047的的浆拉力最大700到800克  11.1V的用8060   或8040应该700到80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3s电池,9060浆,照样爽飞
不过我用的是kv1000的xxd

呵呵,1000rpm/V的电机直接上GWS的1047减速桨就好,拉力轻松上千。楼主讨论的不是他的1400rpm/V的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