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火狐200才能飞4分钟??

楼主(2009-07-01):
玩火狐200的指点一下,我的火狐200航线或悬停4分钟下来,电池单片电压约3.7伏,我的电池是7.4V15C900毫安,是什么原因飞行时间那么短??我的螺距1,5,8,10,12油门:0,40,70,85,100

网友A:
差不多啊。。。我的WASP V3也是一样参数的电池,基本上5分钟也没电了。

楼主:
据说火狐200用900毫安里电能飞8~9分钟哦!

网友:
换块电池还是这样?是否大齿盘和电机齿安装得过紧了,能轻松转动么?

楼主:
新旧电池都一样的飞行时间!转动大齿盘是有一定的阻力,毕竟没有升级装单向轴承!

网友:
首先不管你的飞机有没有问题,你说4分钟下来,电池单片电压约3.7伏
请问下来时还能飞吗,如果是能飞,问题就在这里
-----------------------------------------------------------------------------------------------
你可以这样试试,先不要去管什么电压,飞到升不起来为止看看是多少时间,
如果小与8分钟,飞机肯定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啊。。。我的WASP V3也是一样参数的电池,基本上5分钟也没电了。

你的wasp v3用CUPID V3 的1300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
7分钟歇菜

网友:
我的火狐起飞重量是250克, 装有A.K.E电量显示器
------------------------------------------------------------------------------------------------
800maH确实是8分钟亮红灯,如果坚持到地效为止9分多了,
如果用飞越900maH亮红灯时就9分多了,时间测试由天9自动记时完成.
------------------------------------------------------------------------------------------------
另外如果你用飞越的200塑料桨,就是一头大一头小的那种,
同样的螺距,50%位置飞不起来,需要增加油门到65%才能悬停
结果发现只有6分钟,飞3D不错,飞航线太耗电了点,
或许增加悬停螺距能省回来,懒得弄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