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ma v3四合一的问题!(油门不能加到顶) 紧急求助!新开帖,附图片,视频

楼主(2009-07-01):
先说下问题吧:
是这样的。不知为什么,有一天发现,油门速度不能加到很大了,只能加到一半左右,前面一半加油门是正常的(逐级加上去),可是一半之后,遥控器再往上推就不能加速了,马达维持原速,同时四合一上面的LED灯绿色变成红色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舵机正常!就是这个不对劲!我试过把马达拆下,结果也是推到一半,红灯!所以应该不是马达的问题。我判断是四合一的问题,上面的调试孔调了没用。
求高人指点!我不想买个四合一呀……

楼主:
请务必注意LED的颜色变化!

网友:
搞个4合1换一个,排查一下

网友A:
电机退磁了。。换电机吧

网友:
应该是油门感度问题,我的005也是在加到80%以上4合1就会亮红灯,但是我问过好多高手说这是正常现象,应该是4合1保护限制的,你可以试试调下油门感度加大或者减小再加油门试试吧

网友B:
好像是电池的问题吧,换个新电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退磁了。。换电机吧

我试过把马达拆下,结果也是推到一半,红灯!所以应该不是马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电池的问题吧,换个新电池试试看

电池充满之后电压7.4V,测过,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和我的一个毛病,我有2个JJ都是这样的问题。同问!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现象,根本不影响飞行,这个是厂家设置的保护,防止电机电压过高。没有问题,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现象,根本不影响飞行,这个是厂家设置的保护,防止电机电压过高。没有问题,放心用吧

是的现在确认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