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72m的接收机.天线断了9cm.还能正常使用吗???

楼主(2009-07-01):
今天偶然发现接收机天线尾端有截快断了....手去摸了几下,,断了!!!.断了差不多9cm...这样还能用吗???

网友:
接上,
短了信号没原来的好

网友:
 玩模型的连这个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天线的长度是波长的4分之1 ,断了肯定会影响接收效果,建议LZ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的长度是波长的4分之1 ,断了肯定会影响接收效果,建议LZ更换。

这指的是发射时的情况吧?接收机的天线长度应该没有那么严格,甚至越长越好。

网友:
可以,关系不是很大,怕不可靠,换一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