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B的电池

楼主(2009-07-01):
为什么
电池
悬停一两分钟就没劲了,新买两块也一样 .难道是原厂
充电器
的事吗?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电机不行了。

网友:
可能是电调的接线焊点松了,检查一下

网友B:
肯定是电机不行了,滥电机可能用不到10次

楼主:
原厂无刷电机也能这么快出问题吗?

网友A:
要是无刷的话那看看齿轮是不是太紧、电调有没有虚焊等问题

楼主:
齿轮是垫纸装配的,电调外面包着塑料,用肉眼看没事,需要拆开检查吗?能是原厂充电器的事吗?

网友A:
有万用表的话量一量那个新电池充完电的电压是多少。
我的4#3的充电器倒也出过毛病,现在不用了。

网友C:
原厂双无刷的话 如果用原装的12T的齿轮也就这时间
是不是悬停时油门开度也非常大啊?

网友C:
换16T齿轮
就行了

网友D:
我的从一飞起来就开始慢慢掉高度,必须不断补偿油门才可以稳定高度。
油门推到80%以上,还掉高度就换电池。
整个飞行时间大约6分钟到7分钟。我用的是10块钱的400MAH电池。

网友C:
看来大家都情况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