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 50A 电调的干扰接收的问题

楼主(2009-07-01):
XXD 50A 电调的干扰接收的问题近来一直被这个问题烦恼。XXD 50A 配HD2218 KV4380 飞450 。35兆的146ip接收机。电机不转没事,电机一转10米外一定掉下来。
10个舵机都摔完了

XXD 50A大家都应该有用到,肯定也会被用到450上。大家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很肯定是XXD的问题。
1。两个146ip在另外一台机上工作正常,电调是好盈30A。但在这台机上电机不转没事,电机一转10米外一定掉下来。
2。将连接接收机的线延长一米,情况要好一些。地面上测试还是不如好盈30A(空转)
3。加滤波元件 (L,C),情况要好一些。地面上测试还是不如好盈30A(空转)
4。另一只XXD电调试下来的情况也一样。

网友A:
可能是

但我的xxd50A很好。我没飞到10米过。8米最多了,嘿嘿。看不出问题

网友:
XXD50A黄皮的那种的确有问题, 我用JR的控,一直没有解决好HOLD的问题,另外现在发现UBEC发热非常厉害, 但还可以用, 给我淘汰了! 没用几次,贪便宜的结果, 跟好盈差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我的xxd50A很好。我没飞到10米过。8米最多了,嘿嘿。看不出问题

8米? 那你的技术比我好。我只会飞航线,一个弯就10米外了

楼主:
35兆的问题?

楼主:
那我就上2.4G的看看

网友:
我的是2.4没有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