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舵机是怎样实现准确回中的?

楼主(2009-07-01):
我一直在用HS-65MG。发现回中还是比较准的,无论怎样掰舵机臂,通电后仍然能够刷地一声回到中位。

这一点我觉得很好奇,65MG是模拟舵机,它是怎样计算内部电机转动圈数,并在通电时准确找回中位的?

另外,关电时,我偶尔碰舵机臂,导致舵机臂移位,65MG的中位值是否真的没有变?或者有一定微小变化,要在多次这样之后会逐渐显现出来?

请玩得多的兄弟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没那么麻烦的,呵呵,你通电的时候应该是插在接收机上的,这时接收机也通电了,接收机因为没有收到发射机的信号,属于无信号状态,于是送出了标准的中立位置的脉冲信号,舵机会检测反馈电位器的电位信号,根据这些信号,驱动电机带动齿轮旋转,等转到中立的位置,停止。
其实并不是舵机知道中立位置在哪里,而是接收机送过来的信号是中立位置,不信你可以试试,打开发射机,把对应通道的微调调成很偏,再插上接收机的电源,舵机回中的位置就不一样了,呵呵。
如果你只是给舵机加一个电压5伏。(黑线负极,中线正极),这样没有接收机送过来的信号,舵机根本不转或者乱转。
以上是模拟舵机,数字的我没研究过,呵呵

网友:
看来平时想得太少了,只管舵机好用就行,没想过这中间的道理

网友B:
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的区别就在数字舵机会存储接收信号,刷新率高一点而已,其它一样。

网友C:
说白了就是根据电位器找位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白了就是根据电位器找位子的

具体地说,舵机内的信号处理电路比较输入的控制信号和与输出轴同步动作的电位器的反馈信号,控制电机带动输出轴旋转到对应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麻烦的,呵呵,你通电的时候应该是插在接收机上的,这时接收机也通电了,接收机因为没有收到发射机的信号,属于无信号状态,于是送出了标准的中立位置的脉冲信号,舵机会检测反馈电位器的电位信号,根据这些信 ...

哇,是这样,很清楚,谢谢了!
这么说来,舵机的准确回中,跟电位器阻值的均匀性、精确性,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了?如果电位器变化不够均匀,大概就无法准确回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的区别就在数字舵机会存储接收信号,刷新率高一点而已,其它一样。

数字舵机也是靠电位器阻值变化来找位置吧?这样的话,这片电位器就对回中相当关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地说,舵机内的信号处理电路比较输入的控制信号和与输出轴同步动作的电位器的反馈信号,控制电机带动输出轴旋转到对应位置。

说的对。
由此可知,影响舵机回中是否精确的原因有二。
一是电位器的反馈信号是否精确。电位器生产标准严格,电位器反馈的信号就越准确,寿命越长。长时间使用过的舵机,电位器的寿命长短对舵机的性能会产生很大影响。
二是对输入信号的处理精度。舵机分为数字的和模拟的,差别就在这里了。模拟舵机对输入的信号直接进行模拟信号处理,在处理过程中会产生失真等现象。而数字舵机会对输入信号进行模数转换后,再对转换成的数字信号进行处理。这样就避免了模拟信号在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失真,从而增强信号处理精度。

网友(2012-09-14):
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的区别主要在于控制芯片,模拟舵机使用模拟电路控制,小角度转动时,驱动电压小,速度慢,数字舵机使用单片机控制,不管多小的角度,只要单片机能分辨出来,都可以用全电压驱动电机,速度快,精度高。现在单片机至少是10位模数转换精度,可以分辨1024个位置,控制精度远超模拟舵机,当位置偏差在4us左右时,模拟舵机无反应,数字舵机有反应。

我曾经把辉盛9克舵机的电位器拆掉,换成2个2.2k的电阻,相当于电位器永远在90度中点,再把输出齿轮的限位去掉,这时如果给一个偏离90度的控制信号,舵机的控制电路就会根据偏离量驱动电机正反转,相当于一个双向电调,我测试过发现偏离量在18度时,电机转得最快,偏离量越小,电机转得越慢。数字舵机就不同了,即使偏离量很小,电机也转得很快

网友:
还有一个大区别,模拟舵机的线性不如数字舵机好。。。。当然,这个对于99%的玩家来说,无所谓

网友:
◥█▄▃▁
...◥█☆█▅▄▃▁▁▁▁▁▁▁▃▄▅00▅▄▁
〓▇█████学习专用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