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HiModel 这个片子中文名字叫什么

楼主(2009-07-01):
HiModel 有没有人用过这个牌子的 电调~~~ 高手们指教一下 质量怎么样?

网友A:
...........
嚇我一跳.我還以為是騙子...........
HIMODEL的一般般,不算高級,也不算低端,能用的樣子吧

网友B:
质量不错,是个中端产品,比那个什么D的强不少

网友C:
中等牌子。中等价位。但是她的电池不能高压存放鼓的概率比一般的高。。
但是不是说这样的不好。正常的电池是不应该4.2V存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