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身震动

楼主(2009-07-01):
450SE V2组装好,刚才出去试飞了一下,悬停还可以;但觉得噪音很大;

回来后,把飞机托在手里感受震动,开油门,觉得30-40%油门时震动很明显,50-60%油门时震动感稍有下降;80%以上油门震动较大。震动的周期,感觉是跟主轴的转动周期一致。

请问,这是不是主轴歪了?或者大齿/小齿盘形状不规则?或者主桨中联坏了?或者横轴弯了?

请老手们帮助分析一下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
一句话,不平衡

网友A:
感觉 错误。上千转的主轴转动周期感觉不出的

检查双桨。螺栓。
装齿轮时不装齿轮时,装横轴时不装横轴时,装桨时不装桨时。等等
判断震动出在哪里。排除法。或者猜测法检查。自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双桨。螺栓。
装齿轮时不装齿轮时,装横轴时不装横轴时,装桨时不装桨时。等等
判断震动出在哪里。排除法。或者猜测法检查。自己看

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