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板说不锈钢万向节经不起无刷的高速,震动大是真的么?

楼主(2009-07-01):
我是用硬轴的。

网友:
应该是安装工艺跟万向节质量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真的。

网友:
因为不锈钢软了

网友A:
我以前的船是万向节,硬轴,无刷,感觉还是可以的,就是声音确实吵,还有硬轴一定要直,硬轴如果有一点点弯,那震动肯定特别大
我的万向节用了半年多,还是好的,就是每次玩之前要加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船是万向节,硬轴,无刷,感觉还是可以的,就是声音确实吵,还有硬轴一定要直,硬轴如果有一点点弯,那震动肯定特别大
我的万向节用了半年多,还是好的,就是每次玩之前要加机油

给万向节加机油总比润滑软轴要方便得多

网友:
只要安装的足够同心   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