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11配JR控 设置陀螺仪感度的问题

楼主(2009-07-01):
请教各路大仙
GY611配JR DSX9控 设置
陀螺仪
感度(600级油机)
是以控里的设置数据为准
还是以611 放大器所示数据为准
或者两处都要有所设置
设置数值大概是什么范围间
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A:
JR控 FU陀螺 少感度

网友B:
楼主这样算,JR是50为起点,FUTABA是0为起点。
611感度貌似只要20-30左右。

网友C:
以GY611控制盒上的感度為主
感度大約在25~38%左右

网友D:
感度看陀螺仪显示屏上的,可以从锁尾的30%往上渐渐调整,知道出现追尾现象,再降一点回来。

网友E:
哦,这样啊,我也去试试,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