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关于电调和A123的问题

楼主(2009-07-01):
小弟现在购入了XXD100A电调和3S的A123
电池
,准备用在小CAT上。近日调试的时候发现电池接上电调时,推油门
电机
转动正常,但一旦油门最低关动力后,再推油门电机就不转了,请教一下各位这个是不是电调的低电压保护了?用3S的A123电池,在电调电压等设置上应该有什么特别注意之处?在此跪谢各位了。

网友A:
怎么感觉是电调不兼容呢,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吧? 你的电机跟电调都是XXD的吗?

网友B:
把电调设置成镍氢电池

网友C:
楼主应该是用了nimh 或 高于3s lipo电压保护模式, 试试设为2s lipo 电压保护。看看能否解决
这个电调用 nimh 保护模式,是不行的。 如果你是买另一款叫 XX 的125A船用电调,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
我这个电调是飞机版的,电机和电调配合使用3S锂电的时候没有出现这个现象,所以可以排除电机和电调的兼容问题了。回头我试一下调低电调的电压保护模式看看效果。有谁在用A123电池的船友还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给我们菜鸟一个学习的机会: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顶起,有用过的兄弟姐妹出来说说

网友D:
我的没这个问题 用到了6S 123 也是XXD100A的电调
18650的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