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 调整电池报警电压

楼主(2009-07-02):
天地飞 电池报警原为8.8V, 不适合锂电。 现改为10V. 型号 TDF -06A

测试 ,报警电压已变成10v

测试 ,报警电压已变成10v

网友A:
强烈要求楼主上天9的改造方法。。。。

网友:
强啊,LZ。
请问改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要求楼主上天9的改造方法。。。。

我是无米之人,没见过天九。
你照两张清晰的控制板反正面图,说不定能帮你找找。

引用:
请问改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贴片电阻最好用调温烙铁,别烫烂了,其实那个电阻焊下来也可以调出来,需要换个1k的可调电阻。很简单,没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烈要求楼主上天9的改造方法。。。。

网友:
太实用了 顶。。。。。

网友:
技术帖子啊

网友B:
我的天地飞6A故障

楼主对电气挺精通呀!厉害!我有一事求楼主帮我分析,我的天地飞遥控器近期一通道(控制副翼)向左拨没有动作,向右拨有动作,不知道什么故障,其它通道无问题,舵机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故障,我买了个新的换上了,问题依旧),新制作一架飞机就等着试飞呢,突然她怀了,很是着急呀!请楼主帮助分析!谢谢!

网友:
LZ太牛了,是不是以前做过这方面的摇控器??我也是天地飞的,这下找到高手了,

网友:
懂电子真好!

网友:
求天9的电压调整:loveliness:

网友C:
LZ  能否直接将你实践后得出的数据列出来 原电阻+并接电位器后的最终电阻值, 即应换何值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能否直接将你实践后得出的数据列出来 原电阻+并接电位器后的最终电阻值, 即应换何值的电阻.

直接替换原电阻:(原电阻1.2k 对应8.8v报警电压)
1K  -----9.85V
980欧--10.0V
920欧--10.5V
3s锂电我觉得10.0伏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电气挺精通呀!厉害!我有一事求楼主帮我分析,我的天地飞遥控器近期一通道(控制副翼)向左拨没有动作,向右拨有动作,不知道什么故障,其它通道无问题,舵机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故障,我买了个新的换上了, ...

我有个舵机跟你一样故障,把它插到其他通道故障依旧,就换了个各新的。你可以这样先排除舵机的问题。
如果能确定是控的问题,可把控打开,上电,用万用表测对应的电位器在拨动时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左拨电压不变,应该是电位器坏了,很便宜。
如果不是电位器坏了,就需要专业人士维修了。

楼主:
另外如果实在找不到问题又不想修,可以把通道6的插头先拔下来,通道一的插到通道6上,接收也用通道6连副翼的舵机,如果不用什么混控,应该也是一样的用。

网友D:
建议大家不要改动电路,直接在电池输入端,串联几个二级管!

一来可以通过电池输入降压,变相提高报警的电压值。

二来可以避免因电源极性接错,烧控的偶发事件。

三来可以防止因焊接技术不佳给控带来的损害。

大家参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替换原电阻:(原电阻1.2k 对应8.8v报警电压)
1K  -----9.85V
980欧--10.0V
920欧--10.5V
3s锂电我觉得10.0伏比较合适。

很好! 直观 实用 操作性强.
谢过 LZ的实验和回复!

网友:
好贴~今天晚上就弄个!

网友(2009-08-09):
我转到3G 去了!!

网友:
这个控里面跟我那个0406A很像  郁闷的经历 这个控买回来是第一次出去真正使用 结果到现场插上电调电调却发出设置的声音 我油门放在最小(该电调接通电调接收机的时候油门放最大是设置模式)推油门一点反应都没有搞了半天无果 结果此控和新船的第一次试航连开始都没有就结束了败兴而归 回来想来想去都想不通 之前都调试好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动没有改 怎么拿到现场就不行啦? 拆开控仔细研究才发现 油门电位器的零位偏移了 原因是原来固定是靠工人给定好位的电位器外圈两个塑料部分用烙铁烙一下黏在一起实现的 结果估计是因为我把控扔在摩托车后备箱里一路颠簸把这个连接部分给弄开了 本来那样烙一下连接就不牢靠 后来重新定好位用409速干胶点了点粘住就好了(不是很完美,油门中点不是很准了)看到这个控的照片看来也是一样的方法 这是我的一点经验 算是抛砖引玉吧给大家提供一个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舵机跟你一样故障,把它插到其他通道故障依旧,就换了个各新的。你可以这样先排除舵机的问题。
如果能确定是控的问题,可把控打开,上电,用万用表测对应的电位器在拨动时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左拨电压不变 ...

我的6A原来也出问题,玩FMS时左方向舵老是突然满舵,或者碰一点点就变成满舵,只是往左方向。拆开用量电位器发现电位器线性很差。结果跑到电子市场去,没找到这种型号电位器,心酸,都是圆头的,要自己磨个缺角,但这样初始值不好确定,这个电位器是5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不要改动电路,直接在电池输入端,串联几个二级管!

我一直用这个方法,其实这个也是天地飞官方推荐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大家不要改动电路,直接在电池输入端,串联几个二级管!

一来可以通过电池输入降压,变相提高报警的电压值。

二来可以避免因电源极性接错,烧控的偶发事件。

三来可以防止因焊接技术不佳给控带来的损害 ...

缺点是增加了损耗,缩短了使用时间。

网友:
这个损耗和使用时间应该不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