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200V2的兄弟帮忙啊

楼主(2009-07-02):
我的飞机昨天摔了.今天把飞机修好了.一看,晕倒.中联下面限位固定销掉了一个,
绝对不是炸断的.因为少销子的孔里面是空的.
顺便问一下.这个销子难道没有固定在中联上吗?也没这配件买.
那位兄弟能帮忙搞个这销子啊.
今天东西看图.就是我画圈的那个东西.

网友:
自己用小钢线做一条~用起来没有问题的。我以前也飞过一条

网友:
插进去前先涂层轴承胶,就不容易飞丢了

网友:
把中联转让给我吧,你自己卖个新的。。。

网友:
我觉得是质量问题

要炸坏这个东西没一定技巧也是有难度的

网友:
如果在厂里上得不好,那根東西很容易掉下來~
自己找一根差不多的上進去吧~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目前确实是没有单买的。我不能提出让楼主你自己找替代品,楼主可能会误认为泰世在推卸责任,所以我帮你先找个非常合适的替代品,你买配件的时候给你带回去。建议泰世看到此贴能够提供单独的配件包,虽然这个情况的概率及其低。

楼主:
引用:
楼主,这个东西目前确实是没有单买的。我不能提出让楼主你自己找替代品,楼主可能会误认为泰世在推卸责任,所以我帮你先找个非常合适的替代品,你买配件的时候给你带回去。建议泰世看到此贴能够提供单独的配件包,虽 ...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此替代品我已经用钢丝做了几个出来。应该没问题的。希望泰世能出个这个零件包。如果有那位兄弟动手能力不强的话,那只有花145元在买个新的了。
谢谢。

网友:
火狐200好像有这个单独的配件的吧,我手上有火狐200的,不知道大小怎么样,要是需要的的话,联系我吧,我放着也是放着.免费送你,快递你包.

网友:
还要装个钢丝还可以用,要是断在里面就挂 了

网友:
很少见的哦 你中彩了

网友:
我检查我的飞机时也发现松了  好像是螺丝拧的  我加了点螺丝胶 拧回去了

网友:
只是个固定的东西 找个差不多的钢条安上去就是了

网友:
中奖了啊

网友:
买个1.2MM的钻头,将钻头夹断都,用钻头屁股段

网友:
换中联吧啊

网友:
修好没啊

楼主:
会楼上的.修好了

网友:
其实不能怪工厂,工厂工人天天装鸡,难免有装得不好的地方。一般新鸡到手,都是自己拆掉重装,上胶的上胶,上油的上油,重新教正一下更好飞的哦。

另外,去ELE买个火狐的中联,就有两根了,尺寸大小一样的。

网友A:
这也能飞掉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