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FT06-c

楼主(2009-07-02):
我现在使用的天地飞FT06-c控。设置为固定翼状态时,各通道使用正常。当设置为直升机状态时,推油门5个
舵机
都转动(是五个舵机一起转动,正反向都是五个同时转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我那里没有设置正确还是本来就是这样的?还是控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四个一起动:油门(1)+斜盘(3)
如果5个一起动,应该是revo-mix打开了,造成尾舵也跟着一起动。用锁尾陀螺的要把这个功能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