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意见,亚拓450PRO和500ESP的性价比

楼主(2009-07-02):
本人手里现在有台亚拓450GF,炸的差不多了,想换飞机,目前看中亚拓450PRO和亚拓500ESP。请教各位大侠在后期的投入450PRO和500ESP那个性价比比较好,还有飞机的稳定性那个高呢?
本人450GF配置亚拓410m*3 401+9257
401+9257可以用在500esp上吗?
请论坛各位大侠给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有米上500

网友A:
有米上500
怕炸机成本高就450

网友B:
LZ跟我一个情况啊`~!同人!呵呵
我刚订了500,下星期到手!

网友C:
401+9257 可以用在500ESP上。
上500ESP的话,目前副厂件还比较少,炸鸡成本大概3倍450左右。自己考虑。500换皮带的话,炸鸡成本会稍低点。
450PRO副厂现在全力出副厂件,应该价格会越来越低。
所以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D:
500出这么久副厂件已经不少了,飞X,AXX。。。,价格最多是原厂的一半
500和450飞起来是两回事。
反而450PRO刚出不知是否普及,又和皮带版的不兼容,不普及的话副厂件的价钱也不会下来

网友E:
推荐500ESP,个人觉得450有点过时了,,,不过用450练习倒飞啊什么的不错,不怕炸,没有心理负担!!!!飞500我压力很大!!!!!!
500和450完全不可比对!!!!!500要好很多,不管是外形还是操控性!!!!不过500现在的副厂件并不多,炸鸡成本要高于450很多!!!!电池也是个大头,还好有A123,哈哈!!!!

网友F:
我有两台450GF看到朋友上500结果心痒也上了,炸几次你就知道练技术还是450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