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充电器EOS 0615i DUO3,连接电脑问题求助。

楼主(2009-07-02):
一直在MEGA POWER INFINITY 960SR 和 EOS 0615i DUO3之间徘徊,最后选择了EOS 0615i DUO3。

刚到手几天,连接电脑一直报错,用的软件:
EOS INSIGHT Logging Software for ALL EOS NET & DUO Chargers and EOS 0606i Series on WIN PC
1.2.0.26 VERSION DOWNLOAD  (uploaded on Dec 29 2008)
Unzip the files to a Folder of your choice, and double-click the EOSInsight.exe file

EOSInsight.exe,端口什么的正常,通过标准USB口连接。报的错误如下图:
有用这款充电器的模友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
秋总,这款充电器我没用过,不过可以帮顶

网友:
如果不是刻意升级,不需要链接电脑的!

我卖N台了,没见几个问这个问题的!~
哈哈哈哈

秋天弄好了PM我个!

楼主:
哈,su-27大大进来了。我想连接电脑看看曲线。

机子接口是标准小USB口,配了一条USB线,不需要其他设备了吧。

软件我有没有下错?或者驱动?

方便的话发个软件给我吧。谢谢。fzcys@163.net

网友:
好象连接线是要专用的

楼主:
应该不需要,我用原配的线链接到电脑,安装驱动什么的正常,系统也认到了。COM5。

网友:
0615
是最新款的吧
内建USB接口
没有机器
我接0610不会有问题噢

网友:
我也是用0610的,充电器非常好用,不过新版的我还没用过,帮顶

网友:
楼主的充电器如果背面有HYPERION的条马帖,有任何问题请与我联系。。。

楼主:
搞定封贴,找了一个新的程序EOSView-DUO-Beta09。

连接使用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
如何使用B6来平衡充电池

接好电池按自动检测总是显示CONNECTION BREAK(买的是热力电池11.1伏3S)

网友(2009-08-12):
我也想买个这个!不知道要多少米?

网友A(2009-10-16):
如果充电器内置BIOS升级到最新的3.21,什么软件都没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充电器内置BIOS升级到最新的3.21,什么软件都没鸟用了

是的
兼容的新软件预计12月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