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飞行模拟软件下载地址,在线等

楼主(2009-07-02):
急,跪求飞行模拟软件下载地址,在线等 我买的
模拟器
没有软件 是Dynam六通道模拟器 求高手告诉我下载地址 最好是效果好的模拟软件

网友A:
下 G4 把,电脑性能好还可以下 G4.5
不过好大,最好能找到地方拷贝,好几个G 呢 记得用那个 3.3破解文件启动,不然运行不起来
下面转发一个帖子里提到的下载地址给你
使用电脑的最低配置:
操作系统:Windows2000/XP/ME/98
硬件要求:Intel pentsum 600或以上
32MB GAP 3D 图形加速显卡
128MB内存 10GB以上硬盘 52X CD-ROM
适用端口:USB1.0/2.0
模拟器支持:FMS Version2.0 Beta 7/FMS Version2.0 Alpha 8.4
应用于:直升机,飞机,滑翔机提供多种不同的模型以及飞行场景.
有日本手和美国手两种模式可以选择!
需要升级玩G3和3.5的朋友,请参考如下连接:
G2 安装指南(3)如何安装一次就成功安装RealFlight G2
http://forum.taobao.com/forum-109/show_thread----8342510-.htm
免费玩!Realflight G3 最新破解3.5版 安装、破解下载、指导
http://forum.taobao.com/forum-109/show_thread----8342460-.htm
E-SKY 0905A模拟器玩G3的设置
http://forum.taobao.com/forum-109/show_thread----8342428-.htm
如何用模拟器练习直升机3D倒飞基本功-献给不想炸机的朋友们
http://forum.taobao.com/forum-109/show_thread----8342418-.htm
用4通道遥控设备玩G4模拟器里面的直升机
用4通道遥控设备玩G4模拟器里面的直升机
http://www.mxchn.com/bbs/viewthread.php?tid=6997&fromuid=0
Real Flight G4+Add-Ons Volumes 1 - 4 下载链接
G4显卡需要支持D9。
注册码:
RFG4 Serial: 01113084-G4-3611193964
comInterlink Elite Controller Serial: 3987906-I3-3998356
汉化版破解 EMU 3.1
http://bbs.mx3g.com/thread-17213-1-1.html
G4.0.0.035 BT下载:
http://www.mininova.org/tor/1318329
G4.00.051 升级包(升到 051版才可安装AddON)
http://www.knifeedge.com/downloads/RealFlight4_00_051.exe
Add-On 1下载:
http://downloads.hobbico.com/software/gpm/RFAOV1_G4.zip
Add-On 2下载:
http://downloads.hobbico.com/software/gpm/RFAOV2_G4.zip
最新的种子,包括了RealFlight G4 + 2 Addons + Dongle v3 1 + Update 4.00.051
http://www.mininova.org/tor/1358140
Expansion Pack 5 (运行后即升级到 G4.00.052)
http://www.mininova.org/tor/1390180
EMU 3.2 (玩EP5必备)
http://www.mininova.org/tor/1405547
原厂Add-On 1&2&3&4 下载, 见帖子感谢(聯強):
http://bbs.mx3g.com/thread-25537-1-1.html

楼主:
你们都这么没有人情味吗?告诉我一下会损失什么吗 哎 没有想到没有一个人心的朋友帮我

网友B:
作个记号!!

网友C:
爱卿免礼平身,赐座。
以后说话可以不跪。
看看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