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鸭翼飞机的进!

楼主(2009-07-02):
本人做了一架JAS-39仿真机,以前听说鸭翼舵效不足的说法,所以直接把鸭翼给固定用,用三角翼控制飞行,飞得倒不错。现在我想把鸭翼启用,可我玩飞行模拟游戏时发现鸭翼的动作和我相象的不一样,和平尾一样,拉杆时翼前缘是下偏的!这让我很困惑,不知道大家在模型上是怎么设定的?

网友A:
鸭翼飞机 是什么样子的有图么

网友:
拉的时候是前缘向上运动 向下运动的是怪物!!!!!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兄弟不信你去玩下试试,就是LOCKON这款号称当今最好的仿真飞行游戏。里面的J-10和SU-33就是这样的情况!大家可以看下我在论坛中的提问帖,看人家是怎么解答的:
http://www.lafaye.cn/viewthread.php?tid=47638&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鸭翼飞机 是什么样子的有图么

就这个!

网友:
压杆时鸭翼前缘上升的.......

懂点物理的都知道

网友C:
玩过,见贴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jas%2B39
只要重心调好就好飞,没太大区别
还有,如果没尾翼,光靠鸭翼来进行升降的话,是:鸭翼前缘往上,飞机抬头,上升
如果还有尾翼来控制升降,不排除在进行大仰角飞行时,鸭翼前缘往下,作飞行调整,如苏30,但飞机还是抬头状态,但鸭翼前缘往下这个动作,肯定是会照成飞机低头的

网友:
 不懂不懂~~~来凑个热闹~

网友:
某些真机的鸭翼是用来产生耦流的,所以不一定受升降舵控制,是飞控控制的,如su-33,su-35/37,所以是这样的

网友:
哎,看看航空概论什么的就知道了
看来还是有很多人不太认识鸭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过,见贴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47669&highlight=jas%2B39
只要重心调好就好飞,没太大区别
还有,如果没尾翼,光靠鸭翼来进行升降的话,是:鸭翼前缘往上,飞机抬头,上升
如果还有尾翼来控制 ...

正解

网友:
鸭翼在重心前面

舵效作用和尾翼方向相反。

网友:
抬头鸭翼向下是有可能的,飞机必须有尾翼和鸭翼。在飞机做大G值抬头时,当飞机机头抬起,由于飞机的飞行方向与机头朝向不是一个方向,此时,鸭翼的前端指向就是飞机的前进方向,所以,你在机身里看到的鸭翼的放下是向下的。这个鸭翼的控制在一般的模型里不太可能实现,因为他的控制需要通过传感器让鸭翼始终朝着飞机的前进方向,所以在做j10等飞机的时候,鸭翼就相当于前置的水平尾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