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厂家请进!

楼主(2009-07-02):
本人上周入手450pro,周末去飞,得意忘形在没有开3d模式下翻过去了,结果拍到地上,损失410一个。机械部分只断了一颗螺丝。不过今天65到了后,发现电调插上电池,只有电源提示音123过后没有任何反应,推油门也没有反应,舵机工作正常。后来咨询宜昌周大哥,可能是电调程序丢失,不知道电调亚托能不能返修?谢谢!

网友:
应该是明天问题的吧,还是新的呢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打错了

其实你完全可以重新编辑一下修改
害得我理解了半天你的话,再往下看一帖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pro不知道怎么评价好,机械部分一流,电子部分一炸就坏阿,炸一次都是内伤!郁闷,难怪那么多朋友把电子部分都出了!

楼主:
  厂家!!!!!求助阿!马上到周末了!

网友:
可以换的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电调没有收到接收机的输出信号,请检查电调信号线,一般是断在根部了(电调热缩套内)

怕弄不来就寄回亚拓东莞维修部吧,联系chi1121

楼主:
好了,问题找到了,我得接收机插线的口子里面进去了一颗很小的螺丝!拿出来就好了。郁闷,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