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23 设置

楼主(2009-07-02):
请高手帮忙

小弟的配置
充电:B6平衡充
电调:好盈(铂金)60A

首先 请教B6设置

用A123  B6如何设置??????

我知道锂电是
LiPo BALANCE
*.*A   *.*V(*S)

!!! 用A123选哪个? 设置多少A 多少V?

其次 电调的设置
好盈(铂金)60A
需要设置哪些?
附个图   有朋友说把低压保护关了就可以了 请高手指点下

感谢!!!!请高手来个解答吧!!!!!!

楼主:
不要求充多快  只要安全就可以了  等高手解答!

网友:
充电设置到3.6V,我目前最高用到5A充,5A以下就随你了。

好盈电调不知道,反正我450 Pro的原装电调什么也不改飞行十分钟。

网友:
哦补充一下,我用的充电器是UN-A6。供参考。

楼主:
A123   3S电池组  用多少V ?  多少A?

LiPo BALANCE
*.*A   *.*V(*S)
这个模式吧?

网友:
我没用过B6,UN-A6设置方式应该和你的不一样,不过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设置充电截止电压为3.6V,使用充电电流我设到5A,你要是不着急,用1A、2A都没关系,反而更安全。

网友:
B6我来告诉你,1、把B6接上电源
            2、不停的按最左边的键直到找到USER SET  PROGRAM->
                        3、按最右边键一次 出现LiPO
                                                            V.TYPE                 3.7V字样时再按最右边键一次,这时3.7的数字开始闪
            4、不停的按第三个键那个数字就在3.3  3.6  3.7轮流显示,把数字停在3.3上这时你会看到LIPO字母跟着变成了LiFe
                         屏幕显示改为LiFe
                                                v.type                   3.3V    (那个3.3还在闪)
            5、按最右边键一次  后数字不闪了 这表示锂电池型号选好了
                        6、不停的按最左边键直到找到PROGRAM SELECT       LiFe     BATT菜单
                        7、按最右边键一次
            8、不停的按第三个键直到将屏幕调到LiFe  BALANCE     *.*A    *.*V(*S)
                        9、轮流按最右边键和中间两个键  调充电电流和电池S数 (上面*号部分),
                        10、接电池平衡口,把电池正负极也要接上(一定注意正负和平衡口都别接错了 )
            11、长按最右键,再按一次最右键 充电开始 电流随便选,只要你供电电流够,电压是3.3的倍数,如果充四节(4s)
                  那就是13.2V你想改成14V都不行。
电调我不知道

网友:
好盈的你只需要设置好最低电压保护的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