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适配器的 真正并行 锂电池平衡充电器 LiPo-3S-2A

楼主(2009-07-02):
看看这个充电器的特性规格
1.采用并联充电技术,每一节电池单独充电单独控制,很好地防止不平衡充电导致电池使用时间和寿命缩短,甚至过充电引起爆炸;
2.90-265VAC的交流市电直接输入,满足全世界所有国家使用;
3.产品设有三个充电端口,分别可充1节、2节、3节4.2V锂电池组;
4.采用CC/CV充电技术,全进口高精度控制芯片实现准确充电;
5.CC电流可设定为1A或者2A;CV电压设定为4.2V,精度±25mV
6.采用开关电源技术,尺寸小、功耗低、效率高、重量轻、热量小;
7.采用二次变换技术,避免伤害电池和引起危险;
8.过载保护和输出反接保护,防止损坏充电器;
9.双色LED显示充电状态,每节电池独立显示;
10.自动识别坏死电池功能,当单节电池电压低于2.5V以下,停止充电;
11.内置高品质风扇,噪音低,散热好;
12.尺寸:135*80*35mm,重量:200克。

打开包装盒,见到庐山真面目,面板双语,简洁明了,顶面的风扇口能够很好解决散热的问题。三个充电指示LED和一个电流指示LED排在一排,美观大方。

侧面,充电接口以及充电电流选择开关。另一侧为电源线入口和进风口,保持充电器内部良好通风。

接通220V交流电,三个充电指示LED变为绿色。充电电流开关选择2A档,绿色的电流选择指示灯点亮。

接上11.1V 2200mA的 25C锂聚合物电池,三节充电指示为红色,开始充电。

过了一段时间三个充电指示灯相继变为绿色,说明电池已经充满,并停止充电。
打开充电器的外盒,PCB还采用了红油板。从电源的入口分别是保险丝,NTC和EMI滤波器、金属化电容、以及压敏电阻、到整流滤波电路,所有防护都具备,设计者还是十分用心的。在看三个充电部分,每一路采用独立的开关电源,采用进口的开关电源芯片Vip12以及高达10W的EE型变压器,次级滤波电路采用2个1000uF的电容和一个100uH 2A的电感组成的π型滤波,能够较好的抑制开光电源的电源纹波,三个高精密电位器能够精确的调节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为高精度恒压充电打下基础。

背面的内容

有输出级的整流二极管,SS34,通过2A的电流是绰绰有余,开关电源的控制芯片采用的是ST的10mV精度芯片M103,充电控制芯片选用了超小型的日本进口芯片G3,很好的保证了充电精度满足正负25mV的要求。
正面的面板内嵌风扇,保持两侧的进风从风扇口顺利排除,带走充电器内部的热量。防止充电器内部积热,产生其他问题。

网友:
是什么啊?

网友:
纯属广告。。。。鉴定完毕。。。。

网友:
多少钱一个?

网友:
这个看上去怎么也比0851和301强多了,有没有试过的朋友呀

楼主:
To 楼上,好东西拿出来分享。

其实是不是广告嫌疑不重要,关键是东西好呀。

楼主:
楼上的充电器充电电流和精度多少,谢谢!

楼上的充电器的充电电流和精度多少,谢谢!

楼主:
Lipo-3S-2A的最新测试的情况

1、充电电池:2200mAh 11.1V 25C 从3.6V充满  1小时20分。充电时间很大进步,证实能够达到2A充电;

楼主:
Lipo-3S-2A的最新测试的情况二

2、充电精度稍有欠缺,采用快充基本都在4.17V-4.18V,再改成1A充电,可以到4.19V。

网友:
我是在深圳华强北的猛禽买的,150

楼上的楼上描述基本属实,最近好像配合模型展,价格降了。淘宝上有,搜Lipo-3s-2a就能找到。

网友:
并行充还是不错的,只是精度差了点。

楼主:
精度的问题跟很多方面有关系的。我做了很多实验

通常我们说的精度,基本跟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系,电池的质量,内阻,C数,和材料,以及充电器的截至充电电压,一般电池都有虚浮电压,就是一旦拔下,电池就会跌落,跌落多少跟电池的质量和电话反应的速度有关系

网友:
使用方便

这款充电器 我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了, 到目前来看还是挺理想的,不用适配器方便很多操作也很简单,这就是一款傻瓜机,对我这样的懒人太适合了   我相信和我一样懒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果是新手朋友可以考虑这一款产品,我认为还是物有所值的。我打算把以前买的充电器处理掉,再买一两个这款产品,以后好几块电池一起充电就用一个插排就够了,不用在弄一堆蜘蛛网了。

网友:
我还是用回自己的UNA6吧

楼主(2009-08-13):
要谢财神爷以及所有支持的人!

Thanks

网友:
唉,太垃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我们说的精度,基本跟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系,电池的质量,内阻,C数,和材料,以及充电器的截至充电电压,一般电池都有虚浮电压,就是一旦拔下,电池就会跌落,跌落多少跟电池的质量和电话反应的速度有关系

跟充电方法更有关系,合适的CC-CV参数会让跌落非常小的。。。当然,也会带来其他问题,所以面对不同的电池,没有什么充电器是完美的。

网友:
价格和0851比没有优势!

楼主:
这就要比性价比了。

lipo-3s-2a 内置适配器,省钱40元,充电电流2A ,比0851 0.6-0.8A 高2倍多,时间缩短到1小时20分,0851得至少4个小时以上,充电精度20mV比其50mV高很多;充电满后会自动切断充电器跟电池的连接,充电器待机,功率降到1W左右,基本无危险;内置风扇,2A充电时充电器摸起来几乎不发热。等等,都是无法比较的。

网友:
集成电源适配器还是比较方便的

楼主:
这个充电器的最大特点,不用适配器,而且还是独立平衡充。

网友:
用这充电器,还不如买个好点的,300多的,还可以同时充3组电池的650,那个还可以连电脑。要洋气好多

网友:
这个充电器我已经买了,用的很方便,充电速度还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1、充电电池:2200mAh 11.1V 25C 从3.6V充满  1小时20分。充电时间很大进步,证实能够达到2A充电;

1小时20分,超过1C充电的时间了,也就是说,不到2.2A充电,至于到不到2A,就不知道了。不过这种充电器不用考虑电流,精度才是它该追求的。主要是不要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