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油机调整

楼主(2009-07-03):
我的是20CC磁
电机
汽油机,现在怠速很稳定,高速上不去,主油针1.2圈,副油针1.2圈,一加油门就熄火,快要熄火的时候哦恢复到怠速油门又可以回到怠速。怎么调高速油针油门都上不去,请教各位老鸟我改怎么调呢,谢谢了!

楼主:
感觉就是高速油针没作用似的。调大调小油门都那样子,一加油就要熄火,改怎么调呢?????

网友A:
拆化油器检查,清洗,确保化油器没问题,在装机调整!

楼主:
谢楼上的,我试试,现在还有个问题,火花塞那里还漏电,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一般是高压帽的问题

网友A:
你检查哈嘛

网友B:
仔细弄个

楼主:
现在到这个情况了:火花塞上我绕了些铜丝,不漏电了;高速油针1.2圈不动,一直调低速油针大概到了差不多2圈了,这时候油门可以到三分之二的位置了,(这个时候主油针怎么调反应都不大),再加油门的话,低速油针调大调小都不行了。请问老鸟然后我改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