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450PRO的问题!!!!

楼主(2009-07-03):
看到不少都是把
电机
连接电调线藏在侧板里,那调机的时候要断电机电源的,那还要拆了侧板断,不是很不方便么?

网友A:
切熄火开关。

网友B:
调3D螺距只能拔电机线。
手应该可以伸进去吧。

网友C:
JR的控不能用熄火开关来调螺距,熄火模式有自己的曲线,一定要拔电机线调螺距曲线。

网友D:
把熄火螺距调整到你于你要调的模式螺距一样,不就可以在熄火状态下调节了吗,一样不用拔电机线。

网友E:
把熄火模式的曲线设成和3D一样不就行了

网友F:
在熄火模式下调好,再把曲线数值搬到IDEL模式下

网友E:
是的这样安全

网友G:
设置熄火开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