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600NSP不含副油箱,正常模式一箱油飞6分30秒

楼主(2009-07-03):
请教,我的600NSP不含副油箱,正常模式一箱油飞6分30秒,朱油针略微不到一圈半,副油针在原厂的基础上顺时针转了大约1度,(不然着不住车)一箱油下来发动机底盖不烫手,朱油针温热,油门时定速仪加DS589,用CP15%的邮,各位老大,正常吗,如果这样,也太费油了。

网友:
我的風神50一箱油懸停20分鐘還多

网友:
1.5圈是磨合呀,我磨合的时候和你时间差不多,不过我是30%的油。

亚托OS50用30%大概是1.25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我的600NSP不含副油箱,正常模式一箱油飞6分30秒,朱油针略微不到一圈半,副油针在原厂的基础上顺时针转了大约1度,(不然着不住车)一箱油下来发动机底盖不烫手,朱油针温热,油门时定速仪加DS589,用CP15%的 ...

收针,硝基含量越少,油针开的越少

网友:
您的飛行時間有點短,一般正常飛行大約在8~10分鐘之間
副油針您可以考慮再順時針進一些,直到怠速穩定,提速時不熄火即可

楼主:
版主,副油针再顺时针进,那么就是副油针开大了,是不是更耗油,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油针顺时针进是关小。。。不是开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