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了个电动车无刷调速器,准备用来上1:5大脚

楼主(2009-07-03):
马达用无刷雨刮器,暂时没想好用什么电源。48V 500W

网友:
还好用吗,电机呢。

网友:
估计又是个快乐的单身汉,床当工作台!

网友:
有想法,电机干脆就用电车电机!

网友:
做直驱飞机

网友:
坐等看好戏咯,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可惜不会改电路

网友:
我曾经用200A的模型无刷驱动过电动车电机,有点卡,可能是进角不对吧

网友(2009-10-18):
等待下文

网友:
仅仅就拆开了呀,,没别的介绍或解读一下其中电路原理??

网友(2010-01-13):
我还有一套250W的 电机加控制器……也想改个车玩,等看楼主的消息,不成俺仿造一个……呵呵

车上还有套1500W的……改个大脚应该很爽的……

网友:
改好了让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网友A:
不行,这个要求的是高电压、小电流,而模型上用的是低电压、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这个要求的是高电压、小电流,而模型上用的是低电压、大电流!

这样说就有点绝对了,一般的小点的模型跑低电压 大电流是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重量,体积方面)尽量输出大的功率供给模型使用,才会有25C 30C 甚至40C的电池的出现
看看大的模型,需要的功率随便都可以弄个几千W以上,上12S以上 的电池不少,这时候就需要高电压大电流版本的电调了
高压低流这个用在模型上不是新鲜事,看看国外的论坛,挺多的小飞机都是跑4S---6S,为的就是提高效能

网友:
高压底电流发热底,省电!

网友(2010-03-23):
没有高手解读下原理 手里有几个坏的

网友:
 怎么用啊!好像是电动自行车调速器啊!

网友:
 直接舵机带电动车调速油门

网友:
电动车350W控制器,以前都是75N75的管子,最大电流50A(100度)左右,如果是无传感器的,用于模型好像不行吧,里面的电源方案要改改,去掉7824和7815,以及前面的串联的电阻,将7815改为7810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