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

楼主(2009-07-03):
我现在双桨就是不知道大桨夹坏了还是大桨夹中联坏了。有没有高人指点怎么看双桨。大主轴和横轴都是直的。拉杆长度一致。拉杆调了,不好调、不是高了就是低了

网友A:
换桨,,再调拉杆,短拉杆调不好就调连接十字盘的那条长的,

楼主:
长的是微调,短的是双桨较大时调的。桨换过了,不好使

楼主:
现我的大桨夹球头一高一低

楼主:
上连杆的时候就能发现拉杆角度不一致

网友B:
可能是有部件炸得变形了,双浆不严重的话没事

楼主:
现在调的正螺距的时候不双桨,负螺距双桨

网友C:
双桨是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