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引擎问题

楼主(2009-07-03):
我想问一下大家 我的引擎手拉让我拆下来一次 等再装上去的时候 手拉不是很好用 拉到底容易卡死 这是怎么回事啊 ? 怎么解决呢 而且火花塞那也很正常 就是火头那个位置
拉的时候 总是在下面 回不来 感觉好像完不成一个动作一样 拉第二次或第三次的时候才能回来 不知道是什么愿意 因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车到现在一直没有动过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没装好,再检查下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装的时候什么地方卡到了

网友C:
装配的精度不太爱好啊

楼主:
装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我是个新手 不太明白

网友D:
LZ 你的发动机是新的吗?
新发动机活塞运动到顶点是都有点卡,手拉你把弹簧多紧几圈,我也遇到过手拉不回,另外你动过后盖吗?看是不是启动那根轴和曲轴靠的太紧了,我是在后盖加了平垫搞定的,不过我是两台拼装成一台的

网友E(2009-08-18):
发动机没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