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值是什么

楼主(2009-07-03):
KV值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KV值越高越好啊?

网友:
1000KV的意思是加一V的电压电机转速为1000转每分钟

楼主:
怎么没人告诉我呢

网友:
和转速有关,合适才是最重要,没有越高越好的说法

楼主:
哦  是这样啊  那就是说KV越高飞机飞的就越快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是这样啊  那就是说KV越高飞机飞的就越快是么?

不能这么说 不同kv的电机需搭配不同的桨  建议LZ多潜水学习一下

楼主:
哦  是这样啊  哈哈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KV值要结合功率来讨论才可以决定配什么规格的桨。比如说:同样KV值是1000的两个电动机,50W和100W功率的适配的桨也不同,50W的配1047效果很好,100W的可能要配12寸以上的桨才能发挥出应有水平。其他KV值的电机也是同样道理。。。。。

可能玩3D的人比较多,用的1047、1147比较多,于是配什么电机就以桨为主考虑,好比规定了裤头的尺寸,其他的人不管肥瘦都以这条裤子来衡量。

网友(2009-08-27):
顶,我是个新手,看到这样的帖子实在是太高兴了!!!!!!
顶,好贴~!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呀,有点明白了。
顶,好贴~!

网友:
拖拉机和奔驰车的关系问题,低转速大扭距的桨,适合低KV无刷拉3D机,高转速低扭距桨的适宜高速飞机、3A特技机
PS:KV值低的,比较省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