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感觉飞机爬升无力,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7-03):
小弟飞的是cessna,KV1400+8060桨+17A电调+1300mah3S15C动力配置
飞机重量680g,推重比在0.9左右
地面试车没问题,起飞到了40米左右的高度
然后就感觉爬升很困难了,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

诚心请大伙赐教....

楼主:
跑回来几次..都没有人回帖
自己坐沙发了
默念:我不是毒药我不是毒药......
呜呜呜...

网友: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问题,顶多是你拉升的角度太大
最少有的情况,就是你的电池放电线性不好,开始牛B,日后微软.
真的没想到其他问题了.
希望你的电机是2212的,如果是2208,真的没什么力的

网友:
2212 KV1400配9寸桨才够力     我用4SA123    +2217 KV1500 飞1.29米的冠丽塞斯纳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捧场...
我回去再好好检查下
呜哇呜哇...

网友:
2208感觉没力就上2212。。。。。。飞机翼展多少。。怎么这么重??。。。换2212底KV大浆。。。推力比最好在1。2以上。。。。0。9太底了。。。。我原来的小飞猫才385G。。。推力比有1。5。。。起飞基本不用划跑。。。一拉就起来

网友:
我的2212 1400 8060 3S 20C 2200MAH,大概480G的JJ,能当地空导弹用,可以垂直爬升150米以上(看不出了),用来撞中高空的微风……

网友:
能飞到40米高就不是飞机调试的问题了,一种可能性是电池电力不足了,导致动力不足;另一种可能性是因为飞机飞到一定的高度后操纵者对飞机的飞行姿势观察不准,导致修正不到位,爬升也就困难些了!不知楼主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楼主:
换了20A电调,2208 KV1400电机+1047桨打算再去试试。
电池依然是那两块,1500mah、1300mah 15C 3S锂电
我现在琢磨着楼上说的在理,在学校有风的时候飞,有时候可以高到看不清楚姿态,估计是我舵面修正不到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20A电调,2208 KV1400电机+1047桨打算再去试试。
电池依然是那两块,1500mah、1300mah 15C 3S锂电
我现在琢磨着楼上说的在理,在学校有风的时候飞,有时候可以高到看不清楚姿态,估计是我舵面修正不到位:e ...

1047,3s?你这个配置,怕电机吃不消哦。

楼主:
是啊..很可能电机吃不消,准备了小剪刀和9050桨作为后备...不行马上换..

网友:
动力没问题的!

飞塞斯纳,推重比达到0.6就好飞了,有0.8以上爬升可以飕飕的,

你既然前40米没问题就别去想动力问题了。

瞎试没意义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40米高度爬升无力的?
我估计是楼主的错觉

网友:
飞机是不是重了点儿?

楼主:
今天去试飞了,结果是,一个电池性能下降,电机因为撞击轴歪掉了...桨被我削成9047啦。
飞机重量大约在680g,翼展1200mm,在学校时候带110g的相机都可以爬很高,怎么到这里就这个样子了呢..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