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46级发动机启动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9-07-03):
本人买一台三叶46级
发动机
,第一次启动成功,以后再也启动不了了,也不知道怎么问题,还想问一下这个发动机适合做什么样的飞机,多大比例的,发份图纸给我好吗?谢谢!
gdjc2001@163.com

网友A:
在电版问油机问题,太过份了
以后启动不了,看缸匣里是不是有剩油,造成太富油了吧
发动机,可用在40级的3D机\40-50的3A级或者练习机.

网友B:
好像问错地方了,不过个人认为国产机同样胜任国外机,细心的调整吧

网友C:
先把发动机侧过来,转动曲轴,把机匣里边的富余剩油倒一倒,通过排气管排出就好。同时,火头拆下再吹一吹
赞同2楼,楼主发错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