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刚装好的AX滑翔机求教

楼主(2009-07-03):
刚刚装好AX滑翔机,飞机还是挺漂亮的,但说明书实在是不怎么样,请教有经验和玩过此机的朋友,此机的重心位置和舵面角的大小,谢了

网友:
我的已经 飞丢了,劝你小心

网友A:
看看我的贴,这飞机不好飞

重心在机翼里炭铅杆的位置。另外电机在机翼上面,上面重,要注意。

网友:
不好飞吗,我觉得还行,挺耐炸。
舵机和舵角都用最外面的孔,舵量差不多。

网友:
这机不好飞那还有什么机好飞的??

网友:
这架飞机绝对好飞   而且非常耐炸
动力滑翔机重心在机翼前缘30%差不多了应该
见过这架飞机疯狂降落还是很完整就机头歪了一点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和建议,刚量了一下重心位置,jkqiu兄说的在机翼前缘30%与鸟蚊子兄说的在机翼里炭铅杆的位置刚好吻合,机翼前缘54mm,我现用1300MA 20c 3s电池,重心在机翼前缘60mm处,明天加点配重。另外想用 3S  A123电池,不知用原机带的2208N电机 ,5050浆是否可以

网友:
我也新搞了一架回来,等待开飞中......装配非常容易,特适合新手,如果能找到航空层板,照它样子复制一架木机出来耍耍......

网友B:
一般30%油门就可以飞了  起飞要70%左右  很好飞  滑翔机舵量30%就够了  你又不玩翻滚啥的  要那么大舵量 干什么 一般转弯什么的30%足矣 顺便说句 这飞机超好飞  很稳定 很耐摔
这鸡鸡原配的电机不知道是我运气好 还本来就那样  开100%油门  声音好似油动的引擎  许多朋友看到了都问我 哥们你这啥型号电机啊
用电的发出的却是油的声音.....

网友:
 轴承肯定有问题。。。。。。。。。。。。。。

网友:
基本和飘飘一样好飞,我改了2212 KV1900的电机,很暴力,风再大也有信心飞回来。
如果用2200的电池,重心正好!

网友:
飞机挺靓的啊

网友:
我也有一架。两周前就装好了,因为前两个周末一直风很大,没敢试。昨天首飞,感觉相当好飞,很悠闲。起飞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飞我的另一架FW-109的时候,油门开大,手往前轻轻一送就上去了;飞这架时同样操作,差点栽到地上,原因是发动机在高位,刚出手时会低头。所以我后来都是斜着向上扔的,还得稍微多用些劲。副翼的量要足些,我经常要打到底才够用。

网友:
昨天飞这架时出了点搞笑的故障,高台后推动力竟然炸了桨!
在挺高的高度飞了一会儿,忽然感觉没了动力,当时也没太放在心上,又盘旋了几圈才慢慢降下来。降到地面上一看,才发现原来连电机带电机座竟然从那个电机的安装台上脱落下来了,只靠三根电源线吊在那里。桨只剩中间一个圈了,机身上被打了不少伤,不过不严重。因此提醒一下飞此机的朋友,再加固一下你的电机座,多上点胶也好。(我的是原配电机,买来就装好的,没动过)

网友:
还可以,两块3s飞了近一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30%油门就可以飞了  起飞要70%左右  很好飞  滑翔机舵量30%就够了  你又不玩翻滚啥的  要那么大舵量 干什么 一般转弯什么的30%足矣 顺便说句 这飞机超好飞  很稳定 很耐摔
这鸡鸡原配的电机不知道是我运气好 还 ...

你要是喜欢  给桨尖再打2个孔算了  那声音。。。

网友C(2009-08-05):
正想入手这个鸡鸡,看样子很好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想入手这个鸡鸡,看样子很好飞啊。。

只要重心调好,非常之好飞。我用3S 2200mAH或3S A123感觉都不错。只是3S A123动力稍弱些,但也足够了。有一次试了一下1600mAH的,明显头太轻了。电池仓要稍微挖一些,要不然放不下大点的电池。

网友:
原来以为滑翔机飞起来很悠闲,后来才发现它的速度很暴力......

网友:
AX滑翔机应属于滑翔机和竞速机之间的一种机型,可以作为入魔者晋级的理想之选,有利于提高应变能力,有效的为将来飞行40级以上轻木机树立信心!
AX厂家属于国内泡沫类飞机中为数不多的优秀厂家!

网友:
很好飞的,随便飞好了,要注意的是起飞,必须用大油门大力扔.

网友(2009-09-09):
真的很好飞

网友(2009-11-24):
准备入手

网友:
绝对适合新手,前二天玩无动力山坡的时候带上去一架,当无动力的飞了半天。

网友:
用2200的电池,重心正好!

网友:
1300的电池就是电池放最前面,接收放后面,

如果是2200的电池就是接收放前面,电池放后面。

网友:
2200的3S电池要放在机仓的最前端,绝对好飞,我每次都是四块电池飞两个小时。

网友:
  已经入手了,用2200 3S 给大油门的时候,飞机会低头30%角向下飞,需要打升舵。关闭油门可以平稳滑翔很久很爽。中心是不是有点靠前了。

网友:
我的装好快一个月了,还没飞

网友:
我的昨天刚刚飞丢

网友:
这jj说的快慢皆宜,其实偏快。有点飞翼的感觉。

网友:
这飞机一定要调好重心,否则一收油就像喝醉了一样

网友:
“已经入手了,用2200 3S 给大油门的时候,飞机会低头30%角向下飞,需要打升舵。关闭油门可以平稳滑翔很久很爽。中心是不是有点靠前了。”
重心有点偏前了,我们的JJ大油门时都是抬头向上飞,这样容易操纵一点。

网友D:
哪位高强手做一个组装教程来教教我们新手呀?:loveliness:

网友E:
这飞机很好飞,我用来做FPV。很稳的。。
但也有一点算得上是小毛病的毛病吧。只要一炸过。飞机就飞不成直线了。不知道各位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不止飞不直。还总爱往一边斜。。。

网友:
不错的飞机 很耐炸 风大就有点飘 不过电动都这样 有几点建议 1.机翼尽量不要用胶水粘死 在机翼两端装4组磁铁 拆装方便而且牢固 2.飞机虽然耐炸 但原配的电机很脆弱 我炸了两次 飞机没什么事 但电机断了 LZ多加小心

网友F:
用1300的电池能飞30分钟以上!飞得好累!手上起飞,手接降落!用2200电池降落速度高,不敢手接!要谢谢老苦的好介绍!第一架20个起落以上的电固!接下来是要给朋友的小孩练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1300的电池能飞30分钟以上!飞得好累!手上起飞,手接降落!用2200电池降落速度高,不敢手接!要谢谢老苦的好介绍!第一架20个起落以上的电固!接下来是要给朋友的小孩练手了!

呵,不必手上起飞,放草起虽然没有起落架一样可以拉起来,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位高强手做一个组装教程来教教我们新手呀?:loveliness:

我在出货前发过组装的贴子,老兄要注意用搜索功能啊。
发个给你: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3550&highlight=%2Bfakir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很好飞,我用来做FPV。很稳的。。
但也有一点算得上是小毛病的毛病吧。只要一炸过。飞机就飞不成直线了。不知道各位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不止飞不直。还总爱往一边斜。。。

注意检查一下你的垂尾和平尾!

网友D: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苦行僧老师(叫起怎么这么别钮呀 ),再请教一个菜菜的问题,电机和槳是怎么安装配合的呀?我从你的教学图上怎么看都不明白,能赐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苦行僧老师(叫起怎么这么别钮呀 ),再请教一个菜菜的问题,电机和槳是怎么安装配合的呀?我从你的教学图上怎么看都不明白,能赐教吗?

叫我老苦就成了,哈。加我QQ:6003191我发点图片你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心在机翼里炭铅杆的位置。另外电机在机翼上面,上面重,要注意。

为什么啊,注意什么,请指教。

网友(2010-01-25):
这机子还不错!重心调整在35%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很好飞,我用来做FPV。很稳的。。
但也有一点算得上是小毛病的毛病吧。只要一炸过。飞机就飞不成直线了。不知道各位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不止飞不直。还总爱往一边斜。。。

还在想你的AX啊!碎都碎了!
别想了换JJ吧!都飞了那么久了呵呵~~
节哀吧!!!

网友:
准备买架

网友:
这飞机很好飞啊

网友(2010-07-21):
源自MUTIPLEX
改进了下,但是动力和推角都没有改到位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6730546024
买这个吧,店主的很好飞的

改进了这个JJ

改进了这个JJ

网友:
新手有问题:这款飞机能改成前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