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9257和KDS800+1123,比较一下!

楼主(2009-07-03):
GY401+9257和KDS800+1123,比较一下!
空机基本选定了非耐的FLASHER V2
朋友推荐的
陀螺仪
+
舵机
,不知道用哪个!!
请最近买的告诉我一下大致价格!谢谢了!

网友A:
401用800都用过~如果有401的預算就不要800~
不然用几天后發現不合適~又得再換401~陀螺有条件就一步到位吧~

网友A:
尾陀隨便可以~從輝盛9g到時到futaba 9XXX都可以~關鍵还是陀螺仪~

楼主:
这么快啊,楼上的!谢谢你了!

网友B:
关键是看尾舵机
KDS800加9257比401加辉盛等强很多.

网友C:
建议两个舵螺都不要上~舵螺的作用不单是锁着尾巴不让它动,而且在自旋的时候要摆速均匀,401在自旋方面比较LZ,单是锁尾GM700就够了~
尾舵机的好坏直接影响锁尾的效果~没力量没速度能锁得牢?
目前在自旋翻爽练中,对尾巴体会很深…

网友D:
我不用401一样锁尾
 尾巴56HB都可以

网友E:
觉的401+9257 好些

网友A:
450或以上的机机~730也是一個選擇~
效果不會差別多大~我的個人体會是用401~再用輝盛或esky 7.5的尾陀~效果也很好~和尾陀用高階的差別不大~而用kds漂移就很嚴重~加上~考慮到尾陀机有較易炸坏的风險~而陀螺一般投入后就基本不坏~特別像401這樣的~所以我的建議根據就是這樣~

网友F:
700+9257一样3D,主要需要调的好

网友G:
新手若是预算充足还是用401+9257吧,这样调试方便,性能好~!
最重要还是信心鼓舞比较大

网友H:
不管是推荐哪个,希望是你们都亲自用过的,别只是听说哈

网友I:
有米401+9257米少800+1123。如果想一直用下去,401+9257。我现在悬停加简单航线kds800+d90,要是做高级动作kds800恐怕不能很好地胜任,但我还没到那一步,所以只能告诉你这些,另外:gp750+ds520也很不错,锁的很死。

网友J(2009-08-02):
都没用过,学习学习!

网友K:
这还用比呀,401+9257 性能好很多倍

网友L:
 这有什么可比性么

网友M:
对于一个飞悬停的人来说,上面的配置都一样

网友N:
我用GY401加MD922,航线、3D都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