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舵机和接受的连线问题

楼主(2009-07-03):
新收到一套四通控和接受,原来是固定翼飞机上的,不过不知道怎么连线。接受上就四排针。

1、哪个是插电调的电源输入?
2、哪几个是插舵机的连线?
3、这个位置插线,是像左边电调的线黑红白,还是像右边舵机一样白红黑?
4、插错会有啥后果? 请大家帮忙!
5、这个是不是四通的接受机?

网友:
 不是9X的话 因该是3通电调

网友:
貌似蓝宇 TW747的接收!
1、随便插一组,推动遥控杆,看看你的舵机动不动!反正不是混控!
2、随便插一组,推动遥控杆,看看你的舵机动不动!反正不是混控!
3、像舵机那边插进去,也就是白色的线靠近接收机上的扎带!~舵机插头有金属片的这面向着晶体
4、以前TW747的接收,试过插错,没有冒烟现象!~楼主可以放心插
5、如果是TW747的接收就是4通的接收

另外你这个电调,接通电源后,你推油门时,电机是不启动的(推其他杆时,舵机会动),你需要按一下红色那个开关!

网友:
不是白红黑,就是黑红白。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每组的最左边或者最右边。相通的一边就是黑,不相连通的一边就是白。
确定好以后,再插电调,因为电调带bec供电,有可能插反会损伤接收。

楼主:
谢谢ls几位热心兄弟,已近搞定问题!: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