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宇固定翼的电调、舵机和接受的连线问题

楼主(2009-07-03):
新收到一套四通控和接受,不过不知道怎么连线。接受上,就四排针。

1、哪个是插电调的电源输入?
2、哪几个是插舵机的连线?
3、这个位置插线,是像左边电调的线黑红白,还是像右边舵机一样白红黑?
4、插错会有啥后果?

请大家帮忙!

网友:
1\三通插电调的
2\其余都是舵机
3\谁插谁知道
4\插错了跟蓝宇说,质量有问题

网友:
一般地,2通道插电调

电调对接收机供电,不过,如果你自己习惯,插其它通道也没有总是。

插头中,黑线应该最靠边。

蓝宇的舵机,齿轮不好,容易扫齿,但电路板好,不会烧。辉盛的电路板就不好,但齿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