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kera Creata 400 这款好用吗?质量如何?

楼主(2009-07-03):
Walkera Creata 400 2.4G 6CH 3D RC Helicopter RTF 2801 本人新手,想入这款机,不知道行不?好用不?零件好配吗?请大侠给个建议!!谢谢!!!!Walkera  这款中文名叫什么呢?新手 别见笑!!!!我有飞过LAMA V4一段时间!!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华科尔Creata 400直升机

查了下商家报价:¥1660  我也担心配件价格。
但淘宝很少有Creata 400的配件,价格不考虑。所以别考虑这个
华科尔的我只喜欢4#3 4G3 2个系列,450级的还是玩的人最多的几个牌子好,
有问题也好沟通求助。有能力又想自己搞又考虑价格那山寨450了。
个人看法。下面的请。。。。

1). 主旋翼直径:622mm
2). 尾旋翼直径:135mm
3). 机身长:590mm
4). 全配重量:628g(含电池)
5). 无刷电机型号:WK-WS-26-001
6). 电池:11.1V 1200mAh Li-Po
7). 无刷调速板:WK-WST-30A
8). 遥控器:WK-2601
9). 接收机:RX-2701
10).陀螺仪:WK-G011
11).尾舵舵机:WK-7.6-H 重量: 6.4g/速度: 0.09sec/60o(4.8V)/扭力: 0.6kg/cm (4.8V)/尺寸: 21.5*11.8*21.7mm
12).舵机:NS-05 重量: 9.1g/速度: 0.12sec/60o(4.8V)/扭力: 1.1kg/cm (4.8V)/尺寸: 22.5*11.8*27mm

产品特性
1). 采用NOR可变螺距结构,使横滚、俯冲、倒飞、3D等特技动作在您的飞行中表现完美,给您带来无限的飞行乐趣。
2). 由高精密单向轴承组成的熄火降落系统,有效保护飞机的飞行安全。
3). 尾旋翼动力采用皮带传动结构,调试简单、飞行平稳、噪音低。
4). 高性能无刷电机配合高容量11.1V 1200mAh锂聚合物电池   5). 采用全新2.4G跳频技术,实现自动对码,精准对频,对频成功后可同时飞行20台飞机以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我已经入手了,就拿它来练习悬停好了!!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后期贵

网友:
入了那就不怎么说了。

配件 官网应该都有卖的吧。拿来练习那不一定。技术好了。简单3D应该可以的。加油
记得多模拟。和真机交替练习。模拟4面一定要很稳要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支持!!!我一定花的,我现在天天练呢!!!我现在也知道后期配件贵,上网还找不到呢,郁闷啊!!可怜我还在国外,没办法了,等以后在换亚托的吧,亚托牌子应该不错吧???请指教!!!!!!!!!

楼主:
郁闷啊,一个多礼拜了,还没到货,急盼中!!!!!!!!!

网友(2009-10-16):
Creata 400 就是原来的68#B的升级版,在原厂也就叫CREATA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