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用电池问题!!

楼主(2009-07-03):
购买了几块500用的22.2V 25C 2600MAH 电池才充电两次(充电器为MEGA POWER 960SR-12S )无过充过放,但发现飞行下来(电压还有3.75V)出现胀气现象,请问这样的电池是质量问题还是正常现象!!

网友:
电池几乎都存在大肚子的现象,不过LZ电池的肚大的似乎太快

网友:
6节都是3.75V?

按电压来看应该没问题。我几次过放不多也不严重的。
新的就这样不管怎样我是接受不了。换货吧。
500的电池可不便宜的。

网友:
你下来测量是3.75V

实际带负载 已经低于3.5V  有点过放了

要下来测量3.85以上 带负载才没过放

夏天来了 少飞一点时间  呵呵

网友:
下来电压3.75完全正常,不存在过放。
马上联系厂家换货吧,是电池品质问题。
不过夏天飞还是注意点,毕竟天气太热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联系厂家换,毕竟500多一块啊!

网友:
500就是电池麻烦呀,

网友:
买了几块花牌的哩电。。准备放冰箱了哈哈 先用A123悬停

网友:
还是A123好啊

网友:
一般电池超过50次或者80次 才会有这种现象~ LZ换货吧

网友:
LZ的电池不便宜啊。

网友:
天气太热。不要把电池放在阳光下曝晒,也不要放在车内,任由车子曝晒,这样电池本身的温度可达40-50摄氏度,在来飞行时很容易出现气胀。

楼主:
这几天都在下雨,气温不高!!

网友:
LZ厉害嘛肚大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