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旋翼传动轮位置如何固定?

楼主(2009-07-03):
今天第一次飞450,悬停的时候发现尾巴有抖动(非
陀螺仪
感度过高的那种,是上下方向的),回去检查后发现尾旋翼的传动轮松动,有与大齿发生摩擦,还可能导致传动皮带与尾管发生摩擦,但看了下结构仿佛没有螺丝可以锁定位置,请问下应该是如何固定位置的(菲耐的flasher450)?
正常位置,传动齿轮与小齿对应,与大齿无接触
移动位置,偏离小齿盘,与大齿盘发生摩擦

网友:
拉一下。。看看主轴是不是松了
就是往上,拔下能不能动

楼主:
对,轴是松的(不是主轴,就是那个尾旋翼传动反转齿轴完全是松的),可以上下动,但如何固定轴?没有任何锁紧螺丝,难道就是用轴承胶?

楼主:
个个都不屑于回答偶的问题么.....

网友A:
估计和我一样,轴承松动了,用胶粘轴承座上就行了,我的也是买回来刚飞就发现松动,估计那里出厂时没有上胶,回来自己也懒拆机身。最终还是拆了重装了一遍。

网友B:
换一根轴,我也出过那问题

楼主:
现在用螺丝胶加胶水粘住轴承和轴....悬停8块电后未见松动迹象....希望以后也不要松动,那个位置拆一次很麻烦...而且每拆一次还要冒着某些螺丝滑牙的风险....

网友C:
我的GL450C那里也松过,用轴承胶粘的。

网友D:
估计是你的限位器没有装好或者是铜圈没有装,刚刚今天才见到一个新手是这样

网友E:
看了你的两幢图片,确是对转齿轮上下窜动,而非主轴、大齿轮的问题。建议:检查是不是对转齿轮下轴承座上下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