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问题

楼主(2009-07-03):
为什么我的GL450S一起飞(在居民住宅小区,旁边都是电线,建筑)就会不由自主的乱动,不太受控制,是不是干扰问题。今天雷雨后,兴冲冲去玩飞机,没想到炸机了,又是飞机乱动,不听话,最后
尾轴弯了。不知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买好点的控,最好是2.4G的

网友B:
同意ls的说法

网友C:
是天九控吗
是的话换控吧,或换2.4高频头

网友D:
干擾了~也有可能晶体鬆了~

网友E:
不一定是。如果机子有高频震,机上的布线,都有可能引起跳陀。LZ说的乱动就是跳陀。这样飞是控不住的。首先须确定无高频震(最常见是尾轴不合格或者说已弯曲,还有就是轴承,逐一排查吧).你可以在认为是干扰的的地点(断掉马达的输出哦)推油门置于悬停位,观察看有无跳陀出现。如无可断定与干扰无关。如果还是不确定,可以换个地方再试。。。希望老手指点。

网友F:
我以前用450S的时候和楼主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以至于有一次还没离地就炸机
后来我觉得这个和干扰可能还是有些关系,不过450S的RTF带的T6c(我的老款是这样)还不错,但是那个接收机就不敢恭维了,我记得很多人当时都是用焊死晶体之类的办法来解决。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还是建议LZ换2.4G的发射和接收吧,玩的时候那种踏实的感觉你一旦体会过就知道了。

网友G:
电子设备很重要

楼主:
哦,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