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3S的A123应该设为几A充电呢?

楼主(2009-07-03):
我用的3A充电的合适吗?模友们你们呢?

网友A:
B6精度比较差。最大应该支持5A输出,就5A充吧。

网友B:
5A充。。但感觉有点烫

网友C:
烫吗,我都是7A充的,都不烫。只是热而已

网友D:
大胆充,我用8A充7S1P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如果没记错的话,B6的充电功率是50W,7A充电?那你的B6太强了

网友A:
我15A充过。一般都是10A充,16分钟充满。

楼主:
感谢各位啦
还有就是3s的a123串联起来容量不变吗?

网友:
用4A充吧,再大了你充电器受不了,建议以后用8A充,自配电风扇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