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螺旋天线。

楼主(2009-07-03):
我的控是72M的,这个自制的天线只能用于72M的。
以下是所用材料:骨架用9mm的绝缘管(塑料管,纸管,玻璃钢,竹子都可以),我用纸卷了一根。
1mm漆包线大概2.7m,一个铜螺帽。

做好的跟原天线对比

做好的跟原天线对比

楼主:
在纸管上钻个孔把漆包线穿进去跟铜帽焊接

楼主:
把绕好的线圈拉开

用胶布或热缩套管包好

用胶布或热缩套管包好

楼主:
跟原天线对比

网友:
试过效果吗?

网友:
小心炸机!!!

网友A:
你这种做法感抗有问题,和发射频率功率行不成最佳谐振,还不如原来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做法感抗有问题,和发射频率功率行不成最佳谐振,还不如原来的天线

螺旋天线的增益是不如原来的鞭状天线高,发射距离是会比原来的近一点,不过我的是室内机用的无所谓。对讲机用的都是这种法向模螺旋天线。
至于实际效果怎么样我没有测试过,数据都是网上找的。

网友:
用来扮2。4G

网友:
看上去有点像2.4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