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电动轮椅`````求教```(轮椅己完成,图在第二页)

楼主(2009-07-03):
去年开始想做东西,过年的时候进了钻铣和德国小车都还没正式工作,不知道想做什么,资金也转不过来.
前段时间老爸脑溢血,腿脚暂时不便,想D个电动轮椅,可不知道动力部分用什么电机,曾想过童车电机,但差速齿全是塑料的,再说不知道童车电机负载能力如何,今天开工用渡锌水管焊了个架子,找了两个自行车轮肽,买了两个万向轮,去拆车厂找了个二车坐椅```今天拆腾了半天,明天再拍图,就是想问一下,动力部分怎么解决,用什么电机,怎么控制``

本来是想童车电机有正反转,用两个电机,驱动左右两个自行车轮,用摇杆接开关控制轮椅的前后行使和左右转弯,今天去废品店没找到坏的小童车,只在朋友家找到一个电机,带减速齿轮,希望玩电机的朋友给介绍一个,这个电机怎么选择,功率大小`` 轮椅设计不需要高速,只在家里转转,我爸现在只有左手较灵活,右边基本还没怎么动`` 谢谢大家了``

在淘宝找到了24V/36V-250W的电机,这款电机不错,准备采用这款电机,订购两只``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看错了,看成电动椅了。。。
是我想歪了。。

网友:
先想拐歪吧

网友:
建议用电动自行车电机  调速器也容易配套 市场上面也好找

网友:
同意楼上的,配件多,可以买二手电动自行车后轮+电机,电瓶和驱动模块也好配套。

网友:
我曾经在掏宝里看到过有一种直流电机是专改自行车用的,价钱又不贵,百来块钱,结构简单输出就是个几齿的标准链齿,到时候直接在轮椅上装个大链盘挂条链就好了.

楼主:
其实我也想过电动自行车的电机,速度是好控制,但只能单向驱动,那转弯怎设计呢`?

网友:
搭车同问,有没有100瓦左右的动力(比电动车小)做自行车的助动力,以便上坡的时候骑得舒服点?

网友:
这种车车好象还要有倒车挡位的吧

楼主:
淘宝上有25W的电机`` 如果接两个,动力够么``?

网友:
至少要200W 以上的电机 才够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想过电动自行车的电机,速度是好控制,但只能单向驱动,那转弯怎设计呢`?

电动车电机好像就是一个三相电机,任意两相换过来,就是倒转,可以用MOSFET或继电器切换吧。当然,在驱动模块换向应该更理想。

网友A:
孝子啊,,,,,,,,,,用D的时间赚钱,买个好的吧。

网友:
支持楼主 用电动车部件的吧 车子的重心设计要低。

网友B:
lz孝子,支持你。有专改电动车的套件,你在网上找一下,很多的,电机不能小于250瓦,曾见过24v,250w的电机轴头带13齿的小齿,大齿是80——100齿的,链条传动,带调速器的套件,没有倒车,(加个开关导转很简单)卖100元左右。重心要低。架子要牢固。最好做成四轮的,老人病了,安全很重要。

楼主:
我这里每天晚上12点以后就没网线了,咋晚没看到,今天上来,这么多人回复,真是谢谢大家,并不是没考虑过买,但买的电动轮椅一般都是四五千以上,想想他的结构也不是很难,就想自己做``

引用 网友B:
lz孝子,支持你。有专改电动车的套件,你在网上找一下,很多的,电机不能小于250瓦,曾见过24v,250w的电机轴头带13齿的小齿,大齿是80——100齿的,链条传动,带调速器的套件,没有倒车,(加个开关导转很简单)卖1 ...

200W或250W以上,单电机驱动,不能很好的解决转向问题,我想用两个100W左右的电机,驱动左右两个主轮,这样可以解决转向的问题,一会儿上淘宝找找电机,上午去完成架子部分,先试试轮椅的强度,怕焊工不好``架子部分完成就可以当普通轮椅用,找到电机再改成电动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孝子啊,,,,,,,,,,用D的时间赚钱,买个好的吧。

我是住在镇上的,一个月以来,我每天早上开店以前回家喂鸡,狗,然后去打早餐,回店里开门,白天叫快餐,有时叫朋友过来帮我看几个小时,我骑车到县人民医院陪护爸爸几个小时`` 每天早上9点赶到医院陪爸爸做'高压氧',说实话,我绝对不是那种懒人,我家里,店里,医院都不想担误`` 前天接爸爸回家了,主要是让爸爸在家做物理训练,让他多坐坐,扶着行走一类的动作`因为一边行动不便,只能慢慢训练,妈妈在县医院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每天晚上12点以后就没网线了,咋晚没看到,今天上来,这么多人回复,真是谢谢大家,并不是没考虑过买,但买的电动轮椅一般都是四五千以上,想想他的结构也不是很难,就想自己做``

200W或250W以上,单电机驱动,不 ...

    两个电机驱动,直线前进的时候好控制吗?

网友:
不懂 路过学学 没准自己用的到~

网友:
还是用SERVO吧,定位精准。比如计算好床到洗脸盆的距离。
老人家要洗脸,一按按钮,轮椅立刻跑到洗脸盆那里,停住。误差绝不会超过0.1MM.

网友:
lz:本人是脑益血患者(五年多了)现行动还是不太灵活。但基本可自理了。
要让病人多活动。千万不可不动。做电动椅不如每天为病人按摩。
一定多动!!!

网友:
建议lz用电动车的电机 轮椅的脚踏 和靠背可以电动升降的 旋转90度就是一个躺椅
坐下可以自动打开便盆
再做一个和轮椅一样高度的靠床 最好能自动靠在一起的这样上下床就方便了

楼主:
对的,脑益血病人是要多动,现在每天有坚持按摩,轮椅己做好,己拿回家使用,动力的部分现在也没想太多,有可能就做,没可能也不能花太多时间去浪费``

网友:
我爸是脑梗,医生也是建议多活动,不过效果最好的是发病一周之内,后面效果就很有限了。  原来他写的字非常漂亮,可现在只能用左手写了。。。歪歪扭扭的还不如小学生写的字。

网友:
孝子啊

楼主,病人是躺着多休息吧,再就是有人扶着天天练习走路,你这个电动轮椅还是少用,康复治疗近一个月很重要.关系到以后走路正常

楼主:
电动轮椅的念头打消了,只做了轮椅,我现在了解的,这个病是要静养,加按摩,每天要扶持着练走路,多坐,不能老躺着```` 也就是物理治疗````我明白的```

网友C:
扶手加块软板: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扶手加块软板:loveliness:

是的,还是制作中``

网友:
小汽车上升降玻璃窗那个行吗

网友:
再有动力手动也不能少。
父亲手动没问题吧,做个用手驱动的。

祝早日康复。老爷子高寿?

网友:
LZ做的轮椅简单实用。如果还想加电动机的话,可以用两个汽车雨刷电机(12伏的,破烂市场或者拆车的地方一定就有卖的),把输出的轴直接加一个“靠轮”,靠轮(要和车外带形状相配合)压在车轮的外带上,并且要用弹簧装置使靠轮(是和电机及减速机一体的)和车外带保持一定的压力(以前有一种汽油助力车就是这样将汽油机的动力传动到车轮上)。两个电机可以通过开关做到:同时转动(正好---反)/独立转动/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这样几种工作状态。这样的话,这个车运动起来一定会非常灵活,包括在很小的范围内实现转弯=前进=后退=曲线运动....。
       以前的北京吉普车的雨刷电机可能是12伏45W的,尽管功率不大,但是有了涡轮蜗杆减数机(自己带的),它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况且,为了保证安全,轮椅的运动速度不要做的太高。电瓶就用6伏10安培小时的就可以了(儿童玩具汽车就用这种规格的电瓶,使用一个普通的7.6伏左右的整流电源---市场上5元就可以买到一个旧的---,做充电器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只允许LZ这样的好人使用。其他人使用要付专利费。

网友D:
要不前面再加个舵机?

网友:
近期是躺床上休息吧,轮椅还是少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不前面再加个舵机?

    不用的,买一个儿童玩具---吊车---那样的用两个杆的摇动就可以控制吊车实现:上/下/左转/右转-----的开关就可以了---哈哈,也是用摇杆的线控啊!
     建议:LZ把前面的两个小导向轮换大一点的,那样能更稳定一些。

网友:
孝子呀,祝早日完工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其实我的手工作品非常少,我是做电脑行业的,只是以前老想些怪点子,就想自己做实惠```
我爸爸今年54岁了,8月29满55```

扶手部分做得有点高了,要降低一点才好加软板`  因为用的是汽车的可调的坐椅,所以椅子的重心往前移了,这样躺下去的时候前后平衡比较好,不会仰翻,前面的万向轮是在本地一老车工那找的唯一的一组,质量还是比较差的那种,都没得卖.(我这里是小镇)因为我爸爸老躺在房子里面,就是想偶尔在外面坐坐,也不会坐很长时间,他现在还不允许长时间坐着,大部分时间是躺着,按摩,每天坐一段时间,再躺下休息一下,然后就两边扶着练练站立,我爸现在右边的手和腿都还不会自己动,所以轮椅的手动部分也没有加上去``` 轮椅的工作就是从房子里面推到门口,坐一会儿,就又推回房间里躺着``椅子上也可以偶尔躺躺,晒晒太阳``

电动的部分在老工人的点子非常好,低价,随手可得````

在这里,谢谢大家对我老爸的关心,我做儿子的会尽量做好一切能做到的,只为老爸能健康起来``

网友:
老人的病快好了!因他有个孝顺的儿子!

网友:
樓主的孝心令人敬佩
敝人剛好從事醫療器材輔具方面工作,以留訊息給你,需要什麼幫忙歡迎你提出

网友:
楼主令人佩服感动 祝福你 祝福你的家人

网友E:
对于这类病人最好不用电动......这对康复很重要

网友F:
祝你的家人早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