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2.4g 在线等。急

楼主(2009-07-03):
我是个新手。想买个futaba 6ex2.4G的遥控学习。逛了几家淘宝店。。发现他们说的货都不一样。
我都还没入门所以发个帖子请教一下。
2.4G的标配应该有哪些东西啊?发射,接收,电池。?
电池有些说配的是接收机电池没有发射电池。有的说有发射电池没有接收电池。
有的告诉我接收是靠电调供电。不需要额外的电池。但又有人说。玩油机就必须配接收电池。。
把我弄的云里雾里。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呀?请朋友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接受肯定要电才能工作,你想油机怎么供电给接收?那就需要接收电了
电直的接收就靠电调供电了

网友:
“2.4G的标配应该有哪些东西啊?发射,接收,电池。?”——我买那套6ex2.4,1300买的,里面有控、接收、控的电池、控充电器

“电池有些说配的是接收机电池没有发射电池。有的说有发射电池没有接收电池。”——我的是有发射电池。、

“有的告诉我接收是靠电调供电。不需要额外的电池。但又有人说。玩油机就必须配接收电池。。”——电调,是电动模型用的,用来调整电动机的输入功率。电调还有另一个功能是给接收机供电。而油动模型,他的功率控制是靠舵机拉动油门,就像开车,用脚踩油门一样。那接收机要供电啊,发动机当然不可能给接收机供电,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专门给接收机供电的电池了。这个电池是在我那个6ex套装里面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