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模拟器比真机难飞!

楼主(2009-07-04):
为什么
模拟器
比真机难飞!

网友A:
别的模拟器没怎么用过,就说G3.5模拟器,里面飞机的参数可以设置成跟你的真飞机一样,包括舵机速度、力量、动量,螺距、发动机转速和整机重量等参数,都可以调整设置的。还有个因素也会造成你说的模拟器比真机难飞,就是视角和视野的问题。模拟器肯定是比真实环境你看到的视野小,而且参照物也不容易定位,就是立体感不够真实,所以飞机会相对难飞一些。

网友B:
主要是参数设置和你的飞机不一样,如果你摔一两次,没调好,飞机也是那么南非

网友C:
电脑游戏里最难模拟的就是距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