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0ESP定速问题,请高手和版主解答一下。

楼主(2009-07-04):
我现在使用的是“直机模式1”,只有缓启动功能,在IDL模式作大螺距变化时有掉转速现象,想启用电调的定速功能。
但说明书上说该模式不适用于NORMAL模式,且油门应定速在75%-85%之间。
我不是很明白:
1、不适合NORMAL模式,是不是说在NORMAL下也会定速?
2、启用定速功能后,如何设定才能使油门定速在75%-85%之间?
请高手和版主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定速电调,定速电调不管你是什么模式,只有油门超过60%的量就会开启这个功能,而且它是根据马达的电气转速来计算的.和油门的量是无关的,此时油门只是起改变螺距的功能.

网友:
很关注,以前没注意过那

楼主:
我使用的是YT500ESP的原装电调

网友:
YT60A有定速功能?~

网友:
有,效果极差

楼主:
刚才去试了一下,效果如LS所示,极差

网友A:
定速模式意思就是要在一個預定的槳速下進行飛行,例如預設槳速要2800轉進行一般航綫或要進行一些激烈3D動作,槳速應該都因應情况保持在2800轉左右,為之定速。一般的ESC都要求預留20~30%油門進行保嘗負載過大空間(但實際上都不會跟從) ,所以供電模式跟平常normal有小許分別。如果要開啓定速模式,都不會設定用normal飛行,而油門曲綫都會設定成一條同一高低的橫綫,例如全段80%或90%,完全信賴变速器提供的効能。希望分享能幫助樓主

网友:
我可不指望原厂电机电调了!将就着飞!
好像3D的时候,油门不可以低于90%吧!第一次飞500的时候,翻了个跟头,转速掉的很厉害,飞机温柔的很,差点炸,掉到离地面大概一米左右才拉上天!那时油门是80%,没力道的!
现在都不敢切3D!
还有个问题,我没有设置刹车!为什么悬停的时候,油门拉到最低,然后再推高,就是油门摇杆忽上忽下,变化很大的时候,但时间间隔很小!竟然还要缓启动!昏!也是差点炸!

网友:
是不是您沒切特技開關呢?
500建議螺距在+/-12度
停懸時的油門為70%,螺距約在4~5度之間
3d的油門100, , 80, , 100,高手可以再利用混控來調整
500是有熄火降落的功能,縱使設定了剎車功能,也不會影響到大槳的轉速
可以推斷您可能設的負螺距不足,造成大槳轉速過低,油門低於20%超過三秒
電調才會重新啟動緩啟動功能,建議您,如果要忽上忽下,最好是在3d模式下
或者是取消緩啟動功能(如果轉速過低,突然高油門,是會造成機體自旋,會大大增加摔機的機率)
供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模式意思就是要在一個預定的槳速下進行飛行,例如預設槳速要2800轉進行一般航綫或要進行一些激烈3D動作,槳速應該都因應情况保持在2800轉左右,為之定速。一般的ESC都要求預留20~30%油門進行保嘗負載過大空間(但 ...

感谢分享